楼主(2020-05-12):
最近在准备一个制袋机项目,背心袋制袋机,和客户沟通交流后,客户说用单片机做的效果会比PLC好,比较不太理解,有大佬懂得吗,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确不懂,设备机械才是重点,什么PLC、单片机都一样,成本问题

网友B:
机械结构才是重点。PLC比单片机方便,单片机还要考虑各种硬件问题软件问题,除非你有大批量才考虑单片机
一入工控深似海

网友C:
客户就是不懂技术的菜鸟,还喜欢瞎逼逼,最烦这样的客户了

网友D:
制袋机有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E:
你客户没说错,这里PLC肯定干不过单片机的

网友B:
制袋机就是定长切和色标追踪,不需要很复杂的算法,没有干不过单片机的说法。量少用单片机肯定没有PLC划算,单片机单单硬件问题可能都要改版好几次,有那时间我都调好出机了
一入工控深似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制袋机就是定长切和色标追踪,不需要很复杂的算法,没有干不过单片机的说法。量少用单片机肯定没有PLC划算,单片机单单硬件问题可能都要改版好几次,有那时间我都调好出机了

电机加减速,PLC能做出来啥花样来,梯形加减速,这在制袋机远远不够的

网友B:
电机加减速没那么好做吧,如果他会这个算法就不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了,相对来说PLC的梯形加减速已经可以满足制袋机的要求了,我才不信你做的袋子精度要求那么高
引用 网友E:

电机加减速,PLC能做出来啥花样来,梯形加减速,这在制袋机远远不够的
一入工控深似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加减速没那么好做吧,如果他会这个算法就不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了,相对来说PLC的梯形加减速已经可以满足制袋机的要求了,我才不信你做的袋子精度要求那么高

一半的制袋机PLC其实可以胜任的,这靠量的背心袋,速度要求高,要靠单片机了,温州雄县江阴,造这个比较多

网友F:
客户就是要便宜,懂他的意思

网友G:
PLC加轮切专用伺服(深圳威科达的),2010搞过一段时间的制袋设备,关键在机械方面,色标追踪和速度追踪等,放卷那时候采用的是磁粉张力控制器。

网友H:
对 客户就是要便宜的 单片机控制卡体积小。

网友I:
你新做的程序当然不够单片机的成熟,再说单片机价格很便宜,如果做高速机用编码器做主轴单片机的不多,这方面很多客户用PL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