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贴】三菱长按一定时间按钮位反转怎么写?

楼主(2020-05-12):
【求助贴】三菱长按一定时间按钮位反转怎么写?
我是新手,找了一个课题,功能都实现了,就是手自动切换按钮在自动状态下,再按该按钮切换到手动,相当于是急停一样,没什么好办法解决,就想让手自动按钮设置成长按3-5秒才能动作,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练习课题相关文件见附件。包含触摸屏、程序和功能要求。

楼主:
或者对应相关功能要求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僅是按鈕延遲動作
還不是一樣會類似急停?
只是慢了幾秒而已
應該是自動運行切換至手動時
將下一個步序條件停止
這樣應該就不會突然停止了吧?

楼主:
有没有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如果是触摸屏里的按钮,直接在触摸屏里设定延时就行了。
如果是实体按钮,加个计时器就行。
ld x0
out t0 k50
ld t0
out y0

网友C:
手自动用旋钮更直观

网友D:
加个延时导通的条件 还需要到处问人吗?这行业水深 小心被淹了

网友E:
按钮功能实现不难。关键是两个工作模式的顺滑切换方式

楼主:
先谢谢各位指点!
如按一下触摸屏上按钮M0切自动要即时动作,再按M0要延时转换为手动
用计时器没想出来,想用计数器吧不知道怎么让M0位反转?

网友F:
楼主不行吗,得用功一点

网友G:
LD M0 OUTH T1 K2
ldp T1 set 手自切换(M2-ON自动 OFF 手动)
LD M0 OUT T2 K30
LD T2 RST 手自切换(M2-ON自动 OFF 手动)
可以试一下 应该可以

网友G:
LD M0 ANI 手自切换 OUTH T1 K2
ldp T1 set 手自切换(M2-ON自动 OFF 手动)
LD M0 ANI T1 OUT T2 K30
LD T2 RST 手自切换(M2-ON自动 OFF 手动)
可以试一下 应该可以
下载积分:+1(zxl2216910)

网友H:
三菱有个ALT交替指令试试
LDP XO ALT MO
ld x0 ldi m0 out t0 k5
ld x0 ldi mo ld t0 set m1
ld m0 rst m1
下载积分:+2(zxl2216910)

楼主:
感谢10楼和11楼的大神指导!感谢大家!
10楼的方法试了,可以使用,不太完美,毕竟一直按着的话就频繁切换状态了。
11楼的方法要完美一些,但是直接按11楼的测试不能用,改动了一下,如下图测试ok!

网友I:
看了你本来的问题,其实长按不是必须的,你要的功能大概是是单按钮切换启停这种,11楼的ALT指令是最方便的,不需要长按延时的话一行程序就写完了,这个是高级指令,网上还有很多用基本指令甚至继电器电路实现的这个功能,楼主有兴趣可以搜一下

网友J:
為啥不考慮使用交替式按鈕就好
,你想的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