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屏幕能跟西门子314IFM通讯吗如图

楼主(2020-05-13):
,谢谢老师们回答
诚心诚意

网友A:
可以,按链接手册上的接线图焊接电缆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加340通讯模块还是直接通讯口通讯
诚心诚意

楼主:
这是710C 如果用808CD呢 老师 谢谢你
诚心诚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710C 如果用808CD呢 老师 谢谢你
你可以直接和MPI口通讯。
V7系列和V8系列的差别仅仅是通讯口25针还是9针的差别。
V8系列可以通过使用D9转D25转接线来继续使用V7的通讯电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老师 太专业了
诚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