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做全闭环,手里光栅只有SSI输出,接上不识别,求助

楼主(2020-05-13):
如标题,查询三菱伺服手册,串行输出绝对值光栅,只有指定型号可以接,求助有没有方法把SSI输出转成三菱识别的形式。

网友A:
你要用J4做全闭环,它就是C位呀,所有东西本就该围绕着它去选型。。

网友B:
换个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