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工厂有4台设备,每台设备均有一个漏电开关(30MA),四台设备电源线共用一个总开关(施耐德),(如图所示)。
1.每台设备单独开机未出现跳闸现象。四个设备同时运行有时候总开关打不上去,有时候又可以。
2.每晚总开关(施耐德)关闭后。早上再打开总开关,会出现跳闸、一推上去就立马跳闸,漏电端跳。
3.任意开启3台设备,等几分钟后,再开启第4台设备,总开关又能打上去。

估计上4台中那台漏电了

一直没找到原因,未彻底解决此问题。
求路过的大佬支支招。

网友A:
总开关咱能不能不要漏电的?
  • 下载积分:+1(叶成桂) 正确。总开关用漏保,遇 ..

网友B:
    接地和零线测一下有没有电流

网友C:
    应该不是哪一台漏,而是都有轻微漏电,加起来漏电超过30导致总闸跳。总闸选漏电电流大的,或者不要漏电的。下挂设备如果想查的话就比较麻烦了,需要逐个排查接线点。

网友D:
    去掉漏电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开关咱能不能不要漏电的?

    我也不想啊,工厂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哪一台漏,而是都有轻微漏电,加起来漏电超过30导致总闸跳。总闸选漏电电流大的,或者不要漏电的。下挂设备如果想查的话就比较麻烦了,需要逐个排查接线点。

    有方法排查吗

网友C:
    我没查过漏电。不过可以建议你先检查一下设备接地,做好接地以后逐点检查外壳和用电部分对地电压。
引用 楼主:

    有方法排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和零线测一下有没有电流

    4个都上3点多毫安。

网友E:
    引用楼主denghong于2020-05-13 10:25发表的 电工基础没学好 :
    工厂有4台设备,每台设备均有一个漏电开关(30MA),四台设备电源线共用一个总开关(施耐德),(如图所示)。
    1.每台设备单独开机未出现跳闸现象。四个设备同时运行有时候总开关打不上去,有时候又可以。
    2.每晚总开关(施耐德)关闭后。早上再打开总开关,会出现跳闸、一推上去就立马跳闸,漏电端跳。
    3.任意开启3台设备,等几分钟后,再开启第4台设备,总开关又能打上去。

    1、你下面四台设备的各自额定电流是多少?总电流是否等于或接近总开关的额定电流?

    2、如果总开关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下面四台设备的额定电流总和,你有可能是过载跳闸,如果你下面的设备有冲击电流的话,那出现跳闸的可能性机会更大。

    3、排除第2点可能性的话,就有可能像前面有人说的各台设备的泄漏电流总和等于总开关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此时你就要将总开关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改用大于30mA以上的漏电保护开关,如75mA、100mA、150mA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最大不要超过200mA漏电保护开关。

    4、排查漏电故障要逐步一台一台设备投入运行,当投入到那台出现跳闸,就暂定故障点,然后再先单独将其投入运行一段时间看其是否跳闸,不跳闸的话就继续逐台投入其他的设备运行,这样逐台排查。
  • 下载积分:+1(笛大大丶) 热心助人!

网友F:
    总开关的允许漏电电流一定要大于下级分开关的漏电电流,选100mA以上;
    从事电气相关的各位,一定要区分MA、mA,兆安!毫安!差了10的九次方,即一亿倍,基本的单位一定要搞清!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支路有漏电总开关不装漏电

网友H:
]总漏电不过大,30mA来控制4个分路的30mA?设计有问题。

网友I:
总开关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30mA小了,用50mA及以上的试试。四台机同时开机漏电冲击电流大过总开关的漏电电流30mA就会跳,如果先开三台,再开第四台有是跳有时不跳,总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50mA应该不会跳了。

网友J:
应该是四台设备同时启动时,冲击电流太大造成的,根本都不是漏电,漏电的话,总开关下面的漏电开关也跳,建议将总开关换大

网友K:
14楼说得好,先计算或在线测量出每台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L:
1 线路网络越长漏电电流越大,漏电开关漏电电流大小要考虑网络大小。2 设备漏电开关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的,应该装在设备端,总开关满足基本的接零接地保护就行了。

网友M:
先開總閘,依序開分閘

网友N(2021-07-10):
总开关漏电 4台同时跳了,明显就有问题 ,不带这么设计的

网友O:
设备总开关一般不用漏电开关

网友P:
明显设计错误,总开关300MA的,30小

网友Q:
引用楼主denghong于2020-05-13 10:25发表的 电工基础没学好 :
工厂有4台设备,每台设备均有一个漏电开关(30MA),四台设备电源线共用一个总开关(施耐德),(如图所示)。
1.每台设备单独开机未出现跳闸现象。四个设备同时运行有时候总开关打不上去,有时候又可以。
2.每晚总开关(施耐德)关闭后。早上再打开总开关,会出现跳闸、一推上去就立马跳闸,漏电端跳。
3.任意开启3台设备,等几分钟后,再开启第4台设备,总开关又能打上去。

动作漏电电流30ma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有一个剩余不动作电流,你选用150ma的,就算你装个伺服都没问题

网友R:
总电开关要用漏电开关,那就得找一个更大的漏 电流的,设备漏电叠加在一起,总开关就跳,其实总开关不用漏电开关也行,
好好赚钱

网友S:
这要求是采用两级漏电保护。上一级一般采用反延时型的漏电开关,上一级的都要比下一级的动作时间和动作电流都要大一、两级的。

网友S:
漏电开关的选型要考虑线路的泄露电流。

网友T:
谢谢,学习了,有没有软件能自动计算啊

网友U:
4个你觉得你的总开关能带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