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请问下论坛里有没有做过出口美国的设备,目前我们有一条产线出口美国,美国工业电压标准是277V/480V,所以我准备设备内部按照380的弄,然后总进线用变压器转一下到480,但是我想问一下,这条产线上有多个插座,那插座电压一般用220V的还是277V的呢?我插座肯定用美标的插座,但是不知道美国工厂里单相设备电压是多少,比如客户接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因为美国电压标准太多了,搞不清楚到底用哪一个,还没接触到终端客户,先出方案。。

网友A:
應該是115V單相

楼主:
110V不是民用电吗,工业用电不是480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0V不是民用电吗,工业用电不是480V吗

你可以參考一下NFPA 79這個規範(美國工業機器電器標準),裡面第 9.2.1 規定控制電壓不可高於 120V ,通常我們都會用 115V。
而480V 是用在三相動力上的
我做过台湾的设备是三相208V,三根相线没有火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过台湾的设备是三相208V,三根相线没有火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台灣動力用電最常見的是三相220V及三相380V,單相用電則為110V及220V。

网友B:
台湾怎么有两种电压标准,这不是麻烦吗

网友C:
并不麻烦,我觉得挺好的。如他们那边的马达,喜欢做成三相220V与三相380V通用,遇到不同的电压,换个接法就可以了。而且他们的马达一般不用接线桩。
引用 网友B:
台湾怎么有两种电压标准,这不是麻烦吗

网友D:
单相3线制120V 60HZ(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

网友E:
台灣還有AC 440V的電壓哩 三相380V通常為五線  中性+地線 所以也可以接單相220V

网友F:
我来告诉你
11年在美国搞设备
三相220V 单相110V
如果在国内你设备是单相220V 你可以不需要变压器 可接三相其中两相,如果变压器更好
如果在国内你设备是三相380V 你需要变压器,变压器随设备发出
如果设备到了再发,那就很麻烦,空运不允许,海运时间你等不及,就当地购买,价格吓死你

楼主:
那线上的插座是220V的还是110V的?
还是两种都有,因为220和110插口不一样,不会插错,我不知道是不是两种都要准备

引用 网友F:
我来告诉你
11年在美国搞设备
三相220V 单相110V
如果在国内你设备是单相220V 你可以不需要变压器 可接三相其中两相,如果变压器更好
如果在国内你设备是三相380V 你需要变压器,变压器随设备发出

网友G:
不知道,别和美国鬼子做生意,小心“仙人跳”
执着

网友H:
插座用電多數是單相110,三相電分220V跟440V兩種,看對方廠裡提供哪種電壓,你只要用變壓器就可以
順帶一提轉成220V三相電後壓,那你要用單相110V,只要用一條220V火線對一條地線就能實現,可以省一個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