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1.新建触摸屏项目的时候,PLC类型只有一种,找不到三菱PLC的,是不是不用设置?
2.如果不用设置,那么界面上的按钮什么的怎么对应PLC的地址?

网友A:
引用楼主书香伴侣于2020-05-13 15:37发表的 欧姆龙触摸屏如三菱PLC通讯问题 :
1.新建触摸屏项目的时候,PLC类型只有一种,找不到三菱PLC的,是不是不用设置?
2.如果不用设置,那么界面上的按钮什么的怎么对应PLC的地址?

类型里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