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如图,轴有一个原点感应器。
我要使这个轴根据设定的圈数来转。
我的思路:更具圈数来算脉冲数,然后跑绝对定位。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多转几圈后会有误差。
能不能根据原点感应器来计算圈数,到达设定圈数后停止,但是这样的话,电机达到圈数会不会立即停止呢?
或者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的思路?谢谢了,老铁!

网友A:
用PLC是高速输入口,增加反应的灵敏度。然后我看了一下,你要是用伺服,我认为伺服的精度,来计算走的圈数,
是完全没问题的,每天开机回一次原点。
加油!

网友B:
成本低就用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是高速输入口,增加反应的灵敏度。然后我看了一下,你要是用伺服,我认为伺服的精度,来计算走的圈数,
是完全没问题的,每天开机回一次原点。

用的步进

网友C:
没问题啊。只要细分设置妥当,比如每个脉冲0.18°,2000个脉冲为一圈。用绝对值来走也不会有累积误差,只是要注意干扰不要丢脉冲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啊。只要细分设置妥当,比如每个脉冲0.18°,2000个脉冲为一圈。用绝对值来走也不会有累积误差,只是要注意干扰不要丢脉冲就好。

好的,谢谢!我是有这样的担心。

网友D:
    不过载,没干扰,步进走绝对值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过载导致丢步的,搞个闭环步进,位置有偏差会报警。
    如果有干扰导致丢步,除了排查原因,去除干扰,你想怎么改控制都是给自己找麻烦!
    如果你不确定什么时候出现干扰,而这点干扰你无法接受,那就只能多做点预防干扰的措施,比如加磁环,做闭环。走位控制的话绝对值足够了。
    最后说一个,我曾经有遇到模组走位会累计误差的,机械电气视觉扯皮很久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最后琢磨着这个效率也还凑合,偏差也不是太大,干脆做了个做几个产品就自动回原点的辅助小程序,然后就糊弄过去了,想想也是悲哀,也有点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载,没干扰,步进走绝对值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过载导致丢步的,搞个闭环步进,位置有偏差会报警。
    如果有干扰导致丢步,除了排查原因,去除干扰,你想怎么改控制都是给自己找麻烦!
    如果你不确定什么时候出现干扰,而这点干扰你无法接受,那就只能多做点预防干扰的措施,比如加磁环,做闭环。走位控制的话绝对值足够了。
    最后说一个,我曾经有遇到模组走位会累计误差的,机械电气视觉扯皮很久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最后琢磨着这个效率也还凑合,偏差也不是太大,干脆做了个做几个产品就自动回原点的辅助小程序,然后就糊弄过去了,想想也是悲哀,也有点无奈。。。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