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客户新买的FX5U主机接二连三出现无法写入程序或者写入程序后出现error闪烁, plc诊断故障为2301错误,安全密钥认证异常
请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plc 里面有安全密匙。没有清除,格式化下

网友B:
这不是说明 这是旧的么

网友A:
原程序带有密钥,把源程序的密钥删除才可以的

网友C:
初始化plc

网友D:
说明这不是全新的。。

网友E:
你有程序不須格式化
程序直接下載可以
FX5U主机出现error闪烁~~不影響~~斷電重開
就ok~~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引用楼主杨胜刚123于2020-05-13 19:24发表的 FX5U主机出现error闪烁, plc诊断故障为2301错误,安全密钥认证异常 :
客户新买的FX5U主机接二连三出现无法写入程序或者写入程序后出现error闪烁, plc诊断故障为2301错误,安全密钥认证异常
请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需要有与原程序一样的安全密钥写入PLC,才能正常运行。
除非删除原程序的安全密钥!

暂时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G:
FX5U新机初次开机如果闪红灯,则表示是新的,不闪红灯表示有人下载过程序。

网友H(2022-11-10):
你后面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