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推荐测电阻准确一点功能简单点的万用表。

楼主(2020-05-14):
如题。。。。。。。。。。。。。。。。。。。。

网友A:
日本三和指针万用表,国产星牌500型,如果不检测半导体,可以用FLUKE 17B数字万用表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看测试什么和测量的阻值范围了。低电阻还是高电阻。

网友C:
具体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测试什么和测量的阻值范围了。低电阻还是高电阻。
电视机有问题,人家说那个10K电阻是通病,自己用万用表测测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不能确定表不准。

网友D:
一般誤差在1~2%內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