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现在有个24V无刷电机,带动转盘,转盘上有4个圆柱体,当我在触摸屏上,点击电机停止,大盘静止后,我点一个按钮,电机会转动一圈或者多圈,要求四个圆柱体的其中一个(假设为一号),正对着人,方便人拆卸下来,再点一下这个按钮,二号圆柱体转到正对着人的位置,以此类推
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加个检测光电不就好了

楼主:
无刷电机的转速太快了,配了减速机,大盘转速也有100转每分钟
引用 网友A:
加个检测光电不就好了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加个调速器,
  • 下载积分:+1(无良!!)

楼主:
    老铁,能不能详细点,调速器怎么用,推荐用什么牌子的,我在网上没找到
引用 网友B:
    加个调速器,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加调速器,加电机刹车。
  • 下载积分:+1(无良!!)

楼主:
    调速器怎么和电机驱动器连接
引用 网友C:
    加调速器,加电机刹车。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你这也太快了,加个调速器吧,找卖你电机的人,他们肯定知道的,如果要求要快建议换变频器,连带电机一起换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的转速太快了,配了减速机,大盘转速也有100转每分钟

楼主:
    我用的24V电机,请问调速器怎么和电机驱动器连接,驱动器是上面的图片的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快了,加个调速器吧,找卖你电机的人,他们肯定知道的,如果要求要快建议换变频器,连带电机一起换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你那里不是有个面板吗?查查看有没有调速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4V电机,请问调速器怎么和电机驱动器连接,驱动器是上面的图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速器怎么和电机驱动器连接

    你这个不就是调速器吗?你这个的驱动器就是个调速器啊(通过开关设定AI2)。驱动器的刹车输入也有,看看说明书如何使用?还可以设置成闭环控制,性能应该与步进、伺服控制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