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字符串发送换行怎么发?

楼主(2020-05-14):
比如发送meas:res?后面加回车。

网友A:
OD OA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20-07-10):
字符串后面加CRLF
比如发送字符串“ABCD” 在PLC里字符串写成“ABCDCRLF”吗?

网友C:
多看说明书

网友D(2021-10-10):
引用 网友B:
字符串后面加CRLF
比如发送字符串“ABCD” 在PLC里字符串写成“ABCDCRLF”吗?
老哥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