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当控制机器人的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工作时,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机器人维修时要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是由那发出的。机器人的编程器会显示此信号的开/关状态。
下面介绍检测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当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控制电源故障的工具就是您的维修经验。安川机器人维修控制电源故障检测步骤:
1、检测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http://www.cncswx.com
2、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如果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3、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右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是否影响逻辑操作。
4、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信号信息停止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5、如果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从上述的第二步到第五步进行维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