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从M0---M19任何一个产生上升沿D0就加1,我用了很多ORP感觉程序看着不舒服。
大家有啥好主意吗?

网友A:
INC Z0
AND> Z0 K19---------------MOV K0 Z0
LD M0Z0 ---mep-------INC D0
  • 下载积分:+1(popolin)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C Z0
    AND> Z0 K19---------------MOV K0 Z0
    LD M0Z0 ---mep-------INC D0

    赞,变址的经典用法,
    加油!

网友C:
    求大神指点下,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43421]

    又要威,又要戴头盔,
    加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又要威,又要戴头盔,

    我只是看到个题就做一做,必没别的意思,你就当我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 Z0
    AND> Z0 K19---------------MOV K0 Z0
    LD M0Z0 ---mep-------INC D0

    按照你写的测试了一下貌似有问题。每次扫描到触点的时候都会加1?

网友E:
    D>  K5M0  D2 ---------------------------INCP D0  ,  DMOV K5M0  D2

    但这个如果M 通后又关闭,就不准确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写的测试了一下貌似有问题。每次扫描到触点的时候都会加1?

    LD M0Z0---MEP--------------INC D0
                                      |------RST M0Z0

网友F:
    给你一个参考,这里是M0-M31共32位,有变化,D0会计数,当然,包括M0-M19.

    这个下降沿也会加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43421]

    你用的是什么录屏软件呢?

网友H:
试了一下,楼上所述全都有bug ,还有别的大神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录屏软件呢?

FSCapture

网友I:
扩展到 20个就自己改

网友J:
不用那么复杂
感觉勉强,若是同一周期低位产生上升沿的同时高位产生下降沿,还是触不了。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F:
引用楼主13771165220于2020-05-14 13:54发表的 如何简化一条指令 :
从M0---M19任何一个产生上升沿D0就加1,我用了很多ORP感觉程序看着不舒服。
大家有啥好主意吗?

楼主总觉得这不行、那不行,我们提供一些程序,只是如何简化程序,供你参考,那么,请问楼主你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能解决你说的这些问题吗?
例如:M0到M19同时有通,或者断开;如果M0-M19有两个或以上同时通,那么到底要加1或加2?若几个同时通,只加1,有什么实用意义?
如果不管什么时候,M0-M19有多少个接通都要实时计数,就没有说用ORP,并联输入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做法是:M0--D1计数,M1-D2计数余类推,最后D1-D20相加结果存到D0,这样子不管何时来信号,都有加

程序例子,只写M0-M3,供参考。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参考,这里是M0-M31共32位,有变化,D0会计数,当然,包括M0-M19.
[attachment=243455]

这个想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总觉得这不行、那不行,我们提供一些程序,只是如何简化程序,供你参考,那么,请问楼主你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能解决你说的这些问题吗?
例如:M0到M19同时有通,或者断开;如果M0-M19有两个或以上同时通,那么到底要加1或加2?若几个同时通,只加1,有什么实用意义?
如果不管什么时候,M0-M19有多少个接通都要实时计数,就没有说用ORP,并联输入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做法是:M0--D1计数,M1-D2计数余类推,最后D1-D20相加结果存到D0,这样子不管何时来信号,都有加
[attachment=243529]

工作流程有二十来步,工人组装件的流水线,每一步驱动时蜂鸣器提示一声,大流程中间还有个循环流程重复两次,所以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没啥不合理呀。

楼主:
程序如下,从M202开始到M215只要任何其中一个中继检测到上升沿,必须有蜂鸣器响一下。这条程序不大没几步,如果步数多的话并联的点就比较多,所以想到这个问题。
附件: 打螺丝浮起检测.rar (161 K) 下载次数:20

网友L:
.....
感谢,只用过梯形图,暂时看不大懂,有空再研究研究。

网友M:
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M:
[attachment=243583]  [attachment=243584]

非常感谢,小弟菜鸟,这种语言没研究,大体看了下是不是和前面哪个楼层的是一个意思。
就是一直传送M0-M31的状态到一个地址中,当任意状态产生变化时数据加一。

网友N:
跟前面的一个程序一样 你可以仿真一下试试看
感谢,测试了一下单周期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指点下,对不对

V0Z0没必要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从M202开始到M215只要任何其中一个中继检测到上升沿,必须有蜂鸣器响一下。这条程序不大没几步,如果步数多的话并联的点就比较多,所以想到这个问题。

看了楼主的程序,写了不少注解,这种习惯不错!没有硬件结构布局,我没办法理解是否可以达到你的设计目的,就你本贴而言,似乎你程序没写完,无法达到M202到M215有接通蜂鸣器就响一下这个功能要求!响一下,到底响多久也没写。
很多热心网友提供了不少写法供你参考,各有特点,总结一下,供你参考:
1.用FOR指令,循环法:实际上是不断扫描M0-M19是否接通,通就D0加1,要注意M0到M19不能一直通,只要有一个一直通就会不停计数;
2.比较法,就之前我写给你参考的那种,当然,你要的只是上升沿有效,只选择大于的情况是对的;要注意的是:比较法刚好与FOR循环刚好相反,M0-M19要一直实时给信号;
真诚感谢!我参考参考。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N:

V0Z0没必要吧

我没用用你下面的上升沿,只能加V0Z0啦,不然会一直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