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鉴别

楼主(2020-05-14):
新机不明原因故障,跟触屏通信不上。

网友A:
能读写程序吗,用编程口

楼主:
换下来之后还没试,换另一台上去就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估计是假货吧,现在市面上很多

网友C:
从图看,象真机。
先测试和电脑能否通讯。
编程口被烧坏的可能性也有。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找一张识别卡,能识别这种3U的防伪。

网友E(2021-12-31):
引用 网友D:
找一张识别卡,能识别这种3U的防伪。
3GA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