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欧姆龙NJ\NX系列PLC程序传进去后程序中母线不亮,且没有PLC没有报警

楼主(2020-05-14):
程序在离线模拟的情况下都可以,传进PLC中在线监视的时候plc就不运行了,而且也是运行模式,PLC也没报警,程序进去就是不能用,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的?好急,欧姆龙客服也问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模块配置没下载,即使输入有信号,控制器也读取不到状态。

网友B:
你的程序任务设置好了没? 离线模拟状态下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P_ON都ON了,左母线没有接通,奇怪。
建议软件重新装下

网友C:
在配置和设置里面,要进行I/O映射才可以使用输入输出 。

网友D(2021-06-26):
估计是没有添加到任务中,并且勾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