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描述:压缩包没有GS插件
描述:下载GS插件安装
描述:安装插件后还是没有GS选项
在三菱样本通官网中下载的GT3软件,打开没有GS系列的选项,在论坛上看到说要安装插件,但我下载的解压包里    GT WORKS3  Ver 1230q.zip\gtw3_c_1230q\Disk1\TOOL 文件夹中没有GS的插件,然后论坛里找到插件,下载下去安装后,GT3打开还是没有GS系列选项,各位大神,这个怎么解决?要重新换个安装包吗?

网友A:
記得以前安裝1.220e時要安裝GS插件才有GS選項,後來改用1.230q時沒有另外安裝GS,裝完就有GS選項了。是不是安裝過程的選擇選錯了?

网友B:
安装包里面有TOOL →GS→GS Installer.exe
  • 下载积分:+1(cythyx)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里面有TOOL →GS→GS Installer.exe

    1.230Q這個版本沒有

网友A:
    剛剛拿了一台沒裝GT3的電腦來裝1.230Q,裝完後就有GS了,我沒另外裝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以前安裝1.220e時要安裝GS插件才有GS選項,後來改用1.230q時沒有另外安裝GS,裝完就有GS選項了。是不是安裝過程的選擇選錯了?

    这个选项里面全都选了的,还有其它的地方要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拿了一台沒裝GT3的電腦來裝1.230Q,裝完後就有GS了,我沒另外裝插件。

    可我刚刚卸载了重新安装一遍,还是没有?

楼主:
    我就改了个安装地址盘,其它的都是没有动过的,哪一步出错了?大神,求指教!
引用 网友A:
    剛剛拿了一台沒裝GT3的電腦來裝1.230Q,裝完後就有GS了,我沒另外裝插件。

楼主:
    1.22e 的版本就是没有这个插件,我在论坛上找到这个插件安装了也不行,后来才去官网上下载了1.230q的版本,也没有。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里面有TOOL →GS→GS Installer.exe

楼主:
    我下载的就是这个版本,才在三菱样本通里下载下来的1.230q,可还是没有GS的选项
引用 网友C:
    重新下载安装一个吧,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got/assets/56ea7be5540b456383355c74167151fc

楼主:
    大神,能把你的安装包发个给我吗?邮箱cjldxx@163.com  感激不尽!!
引用 网友A:
    剛剛拿了一台沒裝GT3的電腦來裝1.230Q,裝完後就有GS了,我沒另外裝插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能把你的安装包发个给我吗?邮箱cjldxx@163.com  感激不尽!!

三菱官网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里面全都选了的,还有其它的地方要选的吗?

1,230Q安装完就有GS

楼主:
可我官网下载的安装后就是没有,怎么解决?还是我哪里出错了?现在没有头绪,求指教。
引用 网友D:

1,230Q安装完就有GS

网友A:
把整個解壓縮出來的檔放到根目錄再裝裝看

楼主:
描述:这样软件是全部都安装完全了吧?
描述:解压包已经放在了根目录下了
安装完后立即重启了电脑,打开软件后要不要设置什么?
放到根目录下,卸载了重新安装还是一样,问题出在哪里?求指教。
引用 网友A:
把整個解壓縮出來的檔放到根目錄再裝裝看

楼主:
描述:重新安装打开后还是一样的
重新安装完后,打开还是这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把整個解壓縮出來的檔放到根目錄再裝裝看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楼上各位悉心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楼上各位悉心指导。

結果是甚麼問題呢?

楼主:
自己选项搞错了,启动程序后的选项重新选择一下,重启下软件就好了,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A:

結果是甚麼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