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V D100Z7 D100Z0怎么理解?

楼主(2020-05-16):
求助MOV D100Z7 D100Z0怎么理解?
可不可以理解成
D107数据传给D100
D106数据传给D101
D105数据传给D102
D104数据传给D103
D103数据传给D104

网友A:
要看Z7跟Z0的值

网友B:
哈哈~~你自己想清楚
都搬移偏移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D100+Z7的值,D100+Z0的值
如Z7=5,Z0=6
那D105传给D106

网友D:
你得看Z7和Z10的值,Z是变址寄存器

楼主:
各位大神原程序是这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原程序是这写的
不用管别的,你只要记着变址就是看后面的Z0和Z7的数值就行

网友F:
Z就是变址,你看手册的变址就好了,应该能自己理解的。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