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描述:笔记本一台,安装在组态王软件,通过三菱编程下载线与电脑连接,怎么和组态王建立通讯?需要添加什么硬件去转换吗?

网友A:
组态王直接支持这个型号的PLC的,走编程口,用编程线就可以了。组态王自带驱动和说明教程的。
我用他自带的编程口为啥通讯不上,;组态王设置串口的时候要选择什么通讯方式?232还是422还是485?

网友B:
我们有相关设备,可以转成MODBUS-TCP协议;   项目案例资料.rar (2433 K) 下载次数:15

你这东西有试用吗?不然怕买回来还是通讯不上,那就郁闷了,如果能通讯上可以买下来

网友A:
引用楼主书香伴侣于2020-05-16 10:02发表的 求助三菱A2USHCPU与组态王通讯 :
描述:笔记本一台,安装在组态王软件,通过三菱编程下载线与电脑连接,怎么和组态王建立通讯?需要添加什么硬件去转换吗?

组态王驱动选择A系列,EZSOCKET,使用232口方式时,PLC地址设置为0,组态王定义设备为MELSECA,PLC名称为A2S(H)S1_PRG
我的CPU的具体型号是A2USHCPU-S1 问了一下三菱官方,说这个PLC不支持232,然后它的编程口也是25针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