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模块DSQC1030如何配置

楼主(2020-05-16):
ABB新模块DSQC1030配置方法,有没有用过的没有,分享一下QQ1609217202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这个模块不是默认配好的么,找下LOCAL_IO_DI,没有的话:控制面板-配置-Ethernetip Device。模板选择ABB LOCAL I/O

楼主:
如何定义具体的IO信号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