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一台步进电机丝杆控制进给量,一台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加编码器控制主轴速度,用PLC怎么实现数控车牙,要求牙距可调,速度同步可调(不使用数控CNC统)

网友A:
主轴上加编码器

网友B:
看你这思路个人建议你还是CNC。PLC做起来比CNC麻烦复杂的多。

楼主:
CNC要专业人员来操作,一般工人使用不了

网友C:
选能在中断里发脉冲的PLC就行

网友D:
用数控操作系统

网友E:
一刀车出是可以做的,要是要进刀好几次的话就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