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N95口罩机PLC,有实现追剪焊接的指令或者是功能块吗?

楼主(2020-05-16):
最近信捷方案口罩机这么火,用的这么多的,他的plc,有追焊接功能的指令,或者是功能块吗?或是有其他的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A:
有啊,信捷电子凸轮PLC CAM 系列

网友B:
具体体现到指令是啥子

网友C:
今年过年搞过一个,不用CAM的就可以。
加我微信交流

网友D:
MULT指令,和函数配合,用凸轮控制

网友E(2021-03-03):
这就是追剪的部分程序截图!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网友F:
不用搞那么复杂啊,就用普通定位指令就好啦如drva,速度和主轴一样,最主要是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