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D值数据组合

楼主(2020-05-17):
D10的数据是整数,D11的数据是小数,如何把这两个D值数据组合到一个D20里面?
比如D10=35,D11=01,通过什么具体指令可以组合成D20=35.01

网友A:
一个寄存器16位二进制,存无符号整数最大为65535,
存小数时只能按这个数值去放大,
1.00的小数,在D20存100。
数值不超范围,先将数值放大,再加一起存到D20。

网友B:
首先你的小数部分已经是浮点数类型了 那么将整数部分用FLT指令转换成浮点数类型 然后用DEADD 浮点数加法指令相加 结果保存到D20,D21中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C:
两个地址做int_to_real转换,D11假设01就转换完E/100,然后在E+

网友D:
浮点数的四则运算了解一下:D11/100+D10

网友E:
我是新手,试了一下,结果是对的,看看

网友F(2021-02-10):
PLC运算挺麻烦啊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