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机调相的问题

楼主(2020-05-17):
电机星三角启动的问题!首先描述一下问题
工厂改造安装,有全新的也有旧的电机。
有几台电机三角形运行电机不转,启动切换都正常(启动都是正转)
在电机端调相让电机反转,启动运行都正常,然后去电源端调相让电机正转,启动运行也都正常。
有些电机在电机端调相一切正常,有些电机必须在电源端调相才能正常。
问题来了,同样是改变相序调相,为什么有几个电机必须要在电源端调相才能正反转启动运行都正常。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去驱动电机进行正反向启动及运转。如果是接触器的话你能确定接触去输出端接线没有错误吗?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B:
理解了怎么调都行

网友C:
星三角调转向,电源端调2根线,电机端要调4根线。

网友D:
3楼正解。电机端三角形法的时候保证每组线圈上有相电压,光调两根不能保证线圈上有相电压。

网友E:
如何用的方法东西一样,电机不一样出现不一样的结果,是不是电机有问题,机械上电气上
zsh340

网友F:
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要改变电机运转方向,最简便的方法是只要调换电源进线的任何两根线。如果去改变电机端子上的6根线也可以,只是麻烦点。只换进来的电源线最方便。

zsh34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星三角调转向,电源端调2根线,电机端要调4根线。
对的

楼主:
寮曠敤绗

网友G:
最好整理一下接线图,从控制柜到电机是6根线,要区分这6根线在电机上的U1、V 1、W1、U2、V 2、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