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放卷卷径的讨论。

楼主(2020-05-18):
了解到的用 一个磁粉带的轴 ,一个感应器 。 可以得出放卷 的 当前卷径。
1,磁粉轴转一圈,感应器收集到一个信号,当前卷径 = 初始卷径-2*材料厚度。 需要设定 初始卷径 和 材料厚度 比较麻烦。
2,磁粉轴转一圈,感应器收集到一个信号,机器匀速运行下才可计算卷径。计算方法是 ,上一次感应到 距 这次感应到的 时间 换算成轴的转速,再根据V=WR 计算出卷径。
好处是不用设定参数了, 坏处 不清楚,没有实际用过。
不知道各位大神还有没有更好的 被动 放卷 的卷径计算? 欢迎讨论

网友A:
测周期,精度还可以,唯一不好的就是新卷不知道,还有就是超声波测距,工作量最少但成本高

网友B:
线速度/轴转速=周长=π*R;
根据以上公式,获取线速度,获取轴转速就可计算。
线速度可以根据实际测量也可以根据程序设定。
轴转速度可以加装编码器。

网友C:
第二种靠谱,第一种是扯淡

网友D:
我就觉得第一种靠谱,第二种能准么,PLC的时间继电器是都有误差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觉得第一种靠谱,第二种能准么,PLC的时间继电器是都有误差的东西。
你觉得哪种误差大?

楼主:
楼主昨天实际操作了一下。 发现 第二种方法 所计算出来的卷径 还是比较可靠的 。用的ms级的时间继电器, 与实际的直径误差大概有5mm左右。 基本乘以一个系数λ ,计算卷径和实际卷径的误差就几乎可以忽略了。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E:
如果精度要求高,建议还是用编码器,做高速计数程序。

网友E:
这个在薄膜行业应用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