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当M0接通(一直接通)报警器,然后用M1复位后,尽管M0是ON,但是F0却没有一直保持ON?

网友A:
M0没有复位

楼主: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B:
果然是这样,这说明SET F   RST F只在上升沿有效,

网友C:
我試Q03UDE模擬沒這個問題,不知你用的是哪個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43555]

我試Q03UDE模擬沒這個問題,不知你用的是哪個型號??

你认真再看一下我说的意思。

网友D:
按程序运行规则,第一行扫描过后f0置位,第二行如果M1有输入,f0复位,但是程序重新第一行运行后f0还是背置位,运行到第二行如果M1没按下,f0不会被复位。
一般报警输入用上升沿微分输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认真再看一下我说的意思。

哦 你說的意思是 M0 ON 後  M1 RST掉之後 就算M0 ON  F0也不會SET了是嗎??

手冊有寫阿  警報器F  SET RST的功能 只有上微分脈衝有作用阿~~~~在QCPU 公共指令篇裡有 5.3.7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这个东西和普通M元件的确有很大区别,比如我要求只要条件一直接通的情况下,报警就一直要置位(不能被复位),用SET的方法就不行了,用其它位元件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E:
加个上升的箭头试下

网友F:
用这个程序,就能满足你.LD M0,  SET F0,  OUT F0.  LD M1,  RST F0。
QQ106748835

网友G:
我也觉的不好用,即使F报警器一直置位,也能被复位掉!需要置位的使能再断开接通一次才能重新置位 ,用过一次再也不想用了

网友H:
实在不行加个脉冲。
我想我能

网友I(2020-06-17):
之前看过这个报警F的用法,但是一直自己写报警没用过,相比自己写报警,这个F有特别的用法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