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用博图还是SETET7 5.6编程

楼主(2020-05-18):
初学S7-300用博图还是SETET7 5.6编程软件?各位前辈给个指导意见。1200编程已经熟练使用博图了

网友A:
要看CPU型号

网友B:
新得版本可以用博途得

网友C:
只搞S7-300建议使用STEP 7V5.6 如果想学习西门子编程建议从博途入手

网友D:
既然已经通过1200熟悉博途了,那就博途呗。除非你要做400的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