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这是个电机驱动器的控制接线图,现在选接近开关,应该选NPN型的,还是PNP型的
红色箭头指向的位置,那两个箭头是啥意思
第二张图是介绍,与PLC连接的示意图

有没有大腿,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与PLC连接的示意图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两种都可以,通用!
  • 下载积分:+1(无良!!)

楼主:
    道友何出此言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可以,通用!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那兩個箭頭代表光線
  •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C:
    是的,放大器支持两种,PLC区分开NPN和PNP,看PLC的三极管是NPN还是PNP。
  • 下载积分:+1(无良!!)
  • 加油!

楼主:
    光线作为基极?
引用 网友B:
    那兩個箭頭代表光線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线作为基极?

    那整個方塊代表光耦合器,例如PC817。
  • 下载积分:+1(无良!!)
    小侯

网友D:
    紅色箭頭那邊是光耦合元件
    照你2F所發的圖來看
    使用內部電源NPN觸發時
    外部是跟COM連接由5V供電給順向的發光二極體去觸發光電晶體

    而使用外部電源時
    PW不論是+24V或是0V
    只要信號腳位與PW有24V電壓
    就會有一個二極體順向導通觸發光電晶體
    所以PNP跟NPN通用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