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A绝对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20-05-18):
上一个产品是用L系列控制模块可以发k9001到G1500后清零做为原点,然后再控制到指定位置,反复动作。现在如果改成直接用3u控制,首次上电有怎么找原点啊?后面有个ABS指令可以读取当前位置,但是第一次怎么确定原点呢,这种不用感应器来确定位置的方式没咋用过,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是用ABS绝对值啊

楼主:
这个ABS指令,DABS X0 Y0 D0 这个 X0 和y0要接哪里,说明书看不清楚。还有用这个指令除了这两根线还要接其他线吗

网友B:
我做了一个项目,用个FX3U_485bd与JA-A伺服通讯,实时读伺服驱动器位置数据,效果较用ABS指令好;
上电不用每次都找原点,在第一次调试时,对好机械原点,复位一下伺服0点就可以了。
伺服接线图
CN3通讯口与FX3U通讯,手册截图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485读取J4的一转内位置数和abs计数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