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监控

楼主(2020-05-19):
这个变址寄存器D5500Z0对应地址到底是多少?现在Z0内的值是不是7500?为什么?哪位大师能给解答下

网友A:
D5500 + D3210內的值 => 偏移量是D3210的值

网友B:
看你Z0是多少就D5500+多少Z0,舉例Z0=8 則對應的就是D5500+8=D5508 ~

网友C:
Z0肯定重复使用了很多,要看调用子程序时的定值

网友D:
诚如3楼所说,Z0已被告重复使用,从图中看,Z0在此阶段的值应为15,所以高亮的地方的地址应该是D5515

网友E:
程序内Z0 肯定不止一个CALL P调用了,所以Z0不会在这个CALL P是7500,7500的值可能是你程序内扫描周期内最后的一个CALL P的Z0换算的值。所以,在这个P147内,是D3210传送值给Z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