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我这边有个项目,指定的三个变频器品牌,西门子,ABB和丹佛斯,用作酒店的风机,那个大神给介绍下他们各自的优势,价格是什么情况
总包指定这几个品牌

网友A:
进来看看,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不是光看品牌,还要看是哪个系列。任何品牌都有高中低档,这样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说实话,西门子、ABB的低档产品还不如用国产高档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光看品牌,还要看是哪个系列。任何品牌都有高中低档,这样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风机控制,那就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网友D:
做风机用要国外干嘛!支持国产!
总包指定,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风机控制,那就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你确定ABB有风机水泵专用?它只有标准传动和工业传动的区分。客户拿工业传动ACS800/880来驱动风机水泵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同样用标准传动ACS510来驱动重载设备的也大有人在。

网友E:
ABB的510系列,风机,水泵专用。性价比高

网友F:
钢铁,冶金客户一般只认ABB,西门子

网友G:
ABB  ACS510,中国专用,价格足够便宜还高大上,客户都竖大拇指 :“ABB 舅是智量好”!

网友H:
风机用变频器要求很高吗?我感觉驱动风机要求最低了,启动负载不大,随着速度增大负载平稳增加

网友I:
ABB不错 选个重载就行  一直用的ABB510驱动风机  最大用的75KW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ABB有风机水泵专用?它只有标准传动和工业传动的区分。客户拿工业传动ACS800/880来驱动风机水泵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同样用标准传动ACS510来驱动重载设备的也大有人在。

按照ABB官方给出的ACS510是风机水泵专用的,我们公司泵房都是这款变频器,说明书上写的是适合风机水泵控制,你说的交叉控制的情况也很正常,我个人用台达普通通用变频器也控制风机和泵,调整一下参数和启动转矩等也一样用,大功率的我不清楚

网友J:
ABB风机水泵专用

网友K:
找三个品牌报价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