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中的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19):
公司的称重程序使用三菱PLC的FB块指令做的,请问块中
左侧(左侧框中)的 B;ENM、 W;1-K、 W;CRC1、 W;CRC1、W;CRC2、 W;RD3、W;RD4、W;RD5、W;RD6是什么意思?
右侧(右侧框中)的 O-D0;W、 O-D1;W、 O-D2;W、O-D3;W、O-D4;W、 O-D5;W、O-D6;W、O-D7;W、实际值1;W、实际值2;W是什么意思?

网友A:
W就是字的意思,就是一个D,其它的字母就是标签名,有错请更正
下载积分:+1(d95) 真诚感谢!
加油!

网友B:
查看该功能块的局部标签,那里有定义说明
下载积分:+1(d95)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该功能块的局部标签,那里有定义说明
查看该功能块的局部标签,发现图片上的情况,请大神指教。

网友C:
左边输入,右边为输出,具体程序看FB块程序内容

网友D:
z正在看功能块

网友E:
最好把功能块发出来 看看

网友F(2020-07-04):
左边是所调用功能块的输入参数,右边是输出参数,外部输入参数到功能块进行运算然后输出到输出参数里
bnnyygy

网友G:
只是名字而已。
自己新建FB块,VAR_IN,VAR_OUT,名字不违反规则随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