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請教各位前輩
最近閒暇時間開始在練習FX的編程
現在因為M值不夠使用D值拆分成為線圈使用
結果才發現D100.0/D101.0/D102.0......
無法使用Z變數耶

目前是傻瓜式
D100.0--------(M400)
D101.0--------(M401)
.
.
D119.0--------(M419)

這樣做成實在太累人
若是有100點不是要寫100行....
懇請前輩指點
小弟應該如何書寫迴路才可精簡迴路
在此先說聲謝謝

网友A:
就FX3U而言,M继电器有7680个,不会不够用;

若要用D100.0对应M400可这样做,变址Z在D中不好处理到位元的,

这样子,就得到你要的效果:
D100.0==M400;
D100.1==M401
余类推,共32位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DMOV   D0Z0 K8M0

网友C:
上面两个仁兄都没有看清楚楼主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两个仁兄都没有看清楚楼主的要求

怎么没看清楚楼主要求?我不是说清楚了吗?D变址不好处理到位元M!!
FX3U不存在M不够用的情况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有个指令叫TEST 楼主去了解一下
TEST D0Z0 K0 M0Z0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参考一下吧

楼主:
多謝以上幾位熱心指點
提供的意見對小弟都很有幫助
可以使用在不同的情況
在此再向各位說聲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清楚楼主要求?我不是说清楚了吗?D变址不好处理到位元M!!
FX3U不存在M不够用的情况

别人是D101.0--------(M401)    你是D100.1--------(M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