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欧姆龙CS1W-DA041

楼主(2020-05-19):
在使用CS1W-DA041 模块时,把所有通道全部打开 且全部设置为4-20mA模拟量输出,其中当全部输出时 1.2.4 通道的输出电流大概是19.8mA,比较接近20mA 3通道的模拟量电流也全部输出,但是电流却为零,搞不懂,今天排查了好久,由于只有一个模块,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感觉模拟量模块不容易坏的,请问 有那个前辈有碰到过吗?

楼主:
j仔细查看了下手册,由于项目比较特殊,不能随便断电,发现是由于外部执行器故障造成模拟量输出通道自我保护,造成无电流输出,设备重新断电后就好了 . CS1W-DA041 设置为模拟量输出时 当无输出时是有4ma左右的电流,当全部打开时 有20ma左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