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电机拖动保护问题求教

楼主(2020-05-20):
现在用的是2.2KW电机带减速机拖动链条,电机加了变频器,机构链条部分经常卡,导致电机堵转。请教师傅,如何加装保护装置,来实现电机堵转保护。通过调节变频器保护电流的方法效果不好,因负载变化较大,电机电流波动也较大。

网友A:
有一种安全联轴器,超过设定扭矩后自动打滑,纯机械式的保护。

网友B:
变频器用矢量控制,怎么堵转也不会烧电机。当然你电机参数要输入进去,并进行自学习一下。

楼主:
是呢,机构部分加装保护装置,相对效果好些。电控部分只能保护电机不烧

网友C:
电机轴或其他链轮装一接近开关,几秒内没信号则认为链条卡死

网友D:
变频器加电机转速反馈好一点吧

楼主:
变频器加电机转速反馈好一点吧 高手请指教,用的是三菱E700变频器

网友E:
新手学习,持续关注
执着

网友F:
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可以控制转矩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三菱E700变频器

网友G:
月初的时候做过一套类似的设备改造,在链条牙盘处,加装一个接近开关,对光电开关的脉冲进行计数,在一段时间内,脉冲数小于设定值就判定为电机堵塞。

专业外协

楼主(2020-12-25):
加联轴器会好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