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我现在在用两台西门子smart通过串口modbus通讯,可是我拔掉通讯线的时候MODBUS库指令中的Error始终是0显示没有错误是为什么呢?程序监控的时候感觉就是断线超过modbusCTRL中的超时时间以后,程序不报错,MSG库也不会报错,会正常出现done,但是error始终是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20-06-19):
本来就没错误,他为什么报错呢?
引用楼主songbo198x于2020-05-20 16:10发表的 求助:两台西门子S7-200smart通过使用Modbus拔掉通讯电缆后不报错 :
我现在在用两台西门子smart通过串口modbus通讯,可是我拔掉通讯线的时候MODBUS库指令中的Error始终是0显示没有错误是为什么呢?程序监控的时候感觉就是断线超过modbusCTRL中的超时时间以后,程序不报错,MSG库也不会报错,会正常出现done,但是error始终是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其实ERROR管教是报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