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最近遇到个项目,XZ两轴模组搬运。搬运的物料在流水线上,实现流水线不停取料,取放精度不高。伺服用台达ASD-A2系列,伺服支持电子凸轮,但是看了好多遍,感觉设置参数太多,有点难,个人决定选用以下方案代替。
1.编码器,编码器安装在流水线上,信号接入PLC高速输入端,PLC发送脉冲控制伺服。
2.PLC选用台达PLC,台达PLC有个CSFO(速度追随)指令,又叫手摇轮指令,编程手中描述用于接收手摇轮脉冲来实时控制输入端口。
3.X轴伺服选用台达ASD-A2-M型驱动器+绝对值电机。前方来料,感应器感应到,PLC启动追随指令,接收编码器脉冲来控制X轴伺服,以用来和流水线同步。取到物料后PLC再读取伺服的绝对值位置,然后去目标点丢料。
不知是否有大侠用过CSFO这个指令。

专业外协

网友A:
看你写的这些应该不是难事
江浙沪皖鲁地区自动化工程电气外协
三菱 台达 松下 西门子系列PLC编程
C#语言和LABVIEW数据采集。
ABB、KUKA、EPSON、三菱、YAMAHA品牌的四轴和六轴工业机器人编程。
吸塑机、锁螺丝机、点胶机程序开发。
  TEL:13815796487(微信同号)

浪子海风

网友B(2020-06-27):
最近也在了解这方面的,但我更想理解,怎么用三菱的做这程序,有没有原理,拿来分析分析。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FX5-40SSC是首选。。。。。追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