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如题,照片的伺服控制器怎么读写参数?求教,谢谢。

网友A:
CX-Drive伺服调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Drive伺服调试软件

请问哪里有下载,谢谢

网友B:
Sysmac studio 即可,如果你的控制器也是JN,那么在程序里是有参数备份的,你直接写进去即可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需要用欧姆龙的一个集成软件   sysmac studio      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mac studio 即可,如果你的控制器也是JN,那么在程序里是有参数备份的,你直接写进去即可

装了Sysmac studio 但不会用,请问哪有使用手册下载?谢谢。是要单独备份恢复伺服参数。

网友B(2020-06-22):
打开ethercat,找到驱动器连接就行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D:
帖子就在旁边啊
欧姆龙的SYSMAC的 1.31升级包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2091.html

网友E(2020-10-08):
欧姆龙 Sysmac studio 并在EhterCAT里面配置了这个型号的伺服就可以读取伺服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