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短信报警功能大家都使用什么品牌的?

楼主(2020-05-21):
最近需要在一台设备上增加一个短信报警的功能,准备买一个模块和PLC通讯,有故障时发短信到手机!
看了很多,不知道大家都是用哪个品牌的?了解了一下巨控的GRM230,功能很强大,价格也不便宜。
有这方面应用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什么品牌!

网友A:
不要为了一个短信推送而选一些杂牌PLC,PLC和上位机做好互联,把推送交给服务器完成
自带IIOT服务器的高端PLC除外

网友B:
蓝峰的,价格还好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简单点的短信报警模块一般价格在500以下。随便找一个就行,都是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