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应用介绍:用西门子PLC通过以太网TCP/IP协议控制东芝打印机打印二维码
1.设置打印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只能通过BCPToolSetupFull.exe软件设置,用USB线或网线连接(知道IP的情况下)
2.设置命令格式:[ESC][LF][NUL]
下面为PLC给打印机发送的程序程序
[ESC]D0530,0600,0500[LF][NUL]
[ESC]AX;-000,+000,-00[LF][NUL]
[ESC]AY;+05,0[LF][NUL]
[ESC]T00C60[LF][NUL]
[ESC]C[LF][NUL]
[ESC]PC001;0060,0080,1,1,C,00,B;01[LF][NUL]
[ESC]PC002;0060,0130,1,1,C,00,B;02[LF][NUL]
[ESC] XB01; 0060, 0420, Q, 08, 08, 05, 3 ;01[LF] [NUL]
[ESC]RC;SSSSSSSSSS[LF]ABBBBBBB[LF][NUL]
[ESC]XS;I,0001,0000C6000[LF][NUL]

3.命令格式介绍:
除了首尾[ESC][LF][NUL] 用ASCII码,16进制表示,其它都以字符形式发送。如第一行:[ESC]D0530,0600,0500[LF][NUL]
PLC端应发送如下:是我用STL语言写的发送格式;"D_0194_Printer_Data".SEND是发送缓存区。直接关联发送指令(T_SENDC)的数据。然后发送给打印机
      L     B#16#1B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0]
      L     'D'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2]
      L     '5'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3]
      L     '3'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4]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5]
      L     ','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6]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7]
      L     '6'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8]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9]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0]
      L     ','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1]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2]
      L     '5'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3]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4]
      L     '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5]
      L     B#16#0A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6]
      L     B#16#00
      T     "D_0194_Printer_Data".SEND[17]
4.调试过程中如果打印机报错,一般是发送数据指令格式不准确。或少发送了字符。
5.好了

网友A:
你把程序放上来大家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