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3 老是自己断开

楼主(2020-05-21):
plc连接works3 加一个 以太网调试助手 做通讯测试, works3 怎么老是通讯断开,真烦人

网友A:
買好一點線
不要用便宜的就不會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他没有说连接线和连接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没有说连接线和连接距离
一米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好一點線
不要用便宜的就不會
确定是线不好吗。。。。。

网友C:
也可能是有干扰,特别是有变频和伺服的场合。

网友D:
GXW3这个软件在通信上比2的好很多,有可能是你电脑的通信口有问题

网友A:
網路分享器也有差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估计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