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凸轮连续插针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0-05-21):
三菱PLC发脉冲控制伺服带动凸轮插针机构,有感应器感应散针是否缺料,不缺料伺服连续转设定的圈数插完针,如果缺料则需要准确的停在某一个位置等待感应到针了继续插,问题是PLC发脉冲同时如何能精准的停在某个脉冲数的位置?大神们是如何做的,请教

网友A:
伺服本身就精准,你要准到什么程度!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B:
建议装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当然绝对值 伺服也可以

网友C:
这个最好是通过外部感应器(遮光片或者编码器),来确定实际位置。无论你采用哪种方式,当你感应到位置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差异(设定位置和实际响应的位置),差异的大小取决你速度的快慢。通常都是提前感应来提前停止,位置不会很准。

网友D:
就是一个绝对凸轮控制指令。。什么输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