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怎么设置BIOS或者设备管理器,谢谢!

网友A:
直接改设置就好 和bios没关系
  • 下载积分:+1(myy123456) 真诚感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是直接把com2的端口号改为com1就行是吗?要不要禁停原来坏的com1口呢?

网友B:
    两个口是不能同时使用一个端口号的,你先把原来的COM1改成COM3,再把COM2改成COM1,即可,但是如果是使用USB转串口的,自带的驱动有些是无法直接改端口号的,此时需要修改注册表了
  • 下载积分:+1(myy12345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口是不能同时使用一个端口号的,你先把原来的COM1改成COM3,再把COM2改成COM1,即可,但是如果是使用USB转串口的,自带的驱动有些是无法直接改端口号的,此时需要修改注册表了

       我原来就是按这个方法操作的,试了下不行,作罢!这台机就闲置在那里,后来不知那位同事说可以了,也不知谁改好的,能用了

网友C:
    主要是电脑软件配置,跟设备通讯的那个软件更改它的COM口设置即可。
  • 下载积分:+1(myy12345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脑软件配置,跟设备通讯的那个软件更改它的COM口设置即可。

        工控机里的通讯(厂家组态软件)我们没法改的,就是有人改了工控机里的设置就好了的

楼主:
    发现图片里的com2和com1的值已更改,正好与原来未坏之前的值相反,就不知怎么改的

网友D:
    在裝置管理員裡面改 ,原來壞掉的那個把它解除掉

网友E:
    去BIOS里改端口地址和中断号。

网友F:
    哈哈,厉害了我的歌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裝置管理員裡面改 ,原來壞掉的那個把它解除掉

    在设备管理器里改就可以?然后再禁停坏的com1口对吗?但我发现改好的这台并没有禁停com1口,而是com1和com2的值刚好与没坏之前的值相反,现在用的就是com2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BIOS里改端口地址和中断号。

  之前我在备用机bios改过端口地址,将com1和com2的值对调后保存,重启电脑再连接com2,不行,不知是哪一步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厉害了我的歌

  哥,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我在备用机bios改过端口地址,将com1和com2的值对调后保存,重启电脑再连接com2,不行,不知是哪一步出错了

还有中断号I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