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设备伺服机构动作执行不准确

楼主(2020-05-21):
一台用了10年的设备,最近运行时有故障,伺服机构有时动作准确,有时动作到不了设定位置不准,监控程序运行正常,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也更换了,还是未解决。希望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大概率是信号干扰了,PLC发的脉冲信号经过的物理链路线换成屏蔽线试试。

网友B:
周围有没有增加新设备或新电柜,有干扰

网友C:
监控下伺服指令脉冲数和反馈脉冲数

网友D:
这个遇到过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位置控制模块有问题,第二一个是机械的问题,机械连接的地方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