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2):
两个电缸走CCLINK
一个机器人走以太网
一个伺服 发 脉冲控制
一个三菱GS2107触摸屏

求助比较经济型的PLC方案用三菱PLC。

网友A:
FX-5U加个CC-Link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5U加个CC-Link模块

是不是还需要加一个422BD模块来连触摸屏?

网友B:
不用BD板也可以,屏,编程电脑,plc,机器人四个设备用交换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BD板也可以,屏,编程电脑,plc,机器人四个设备用交换机连接

这样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C:
交换机都不用,5U自带485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