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DPRW指令的疑问

楼主(2020-05-22):
今天看这个指令的时候突然想,如果好多台从站,只是从站地址不一样,我想用寄存器每次自加一来改变地址。怎么做呢。谢谢大家!(图中只是个胡乱想法,)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A:
将H2改为D0,D0加1就可以了。

楼主:
图里边 D100内就是从站地址,我在这条指令完成后就加把地址加一了,这样行吗? 按扫描顺序,这个时候是寄存器先加了1,然后才把指令前边的触点断开,这样行么?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每次读取完成后,就在自动把寄存器里数字加一,读下一个地址,但是一直没想明白怎么通过上一个读取完成后的那个状态自动把地址加一。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就是类似这种,通过指令完成信号,自动把地址自加以后再读取。搞不懂怎么弄。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即时M11通的时候,M1的线圈得电,那在这个扫描周期里,上边那个M1的常闭点也不会断开了吧。那下边把D100自加一以后,相当于ADPRW指令没断开,地址就被更改了,可以吗?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各位前辈能不能分析一下,这种思路是否可行,是否会出现通讯撞车情况,(我的想法是这样会出现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上边M1的常闭还未断开的情况下,下边又再执行M2后边的指令了)。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楼主:
最终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合不合理,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B:
指令只用一次,用其他方法重复启用指令。

网友C:
通讯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没只能执行一次,你这个不是轮询程序,一般轮询有两种思路,可以用固定的时间触发轮询,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完成信号来触发,时间轮询比较简单,做个固定通断的定时程序来执行通讯指令就行,用完成信号来轮询的话就要注意考虑通讯出错后断线和完成之后需要暂时一点点时间再重新触发留给从站一点响应时间

网友D:
信捷路过..........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QQ:389097681

网友E(2021-05-13):
我看你这个用的Works3,Works3有多台从站设备的话,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好很多,可以批量处理从站的写入和读取。

网友F:
5U现在涨价涨得有点过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