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油泵,风机

楼主(2020-05-22):
如何用PLC控制油泵和24V直流风机使它们可以同时给油加风,有没有大佬可以给个意见

网友A:
接到一起不就行了
怎么接到一起啊

网友B:
一个点输出控制,中继转换........
油泵可以用变频器,但是风机是直流的用不了变频器。怎么整啊

网友C:
一个输出点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两条线路24V。
plc如何控制油泵给油量的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