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拍时间计算

楼主(2020-05-23):
大家的节拍时间(周期时间)怎么计算的,是单个单个产品显示还是统计算平均值,
显示在触摸屏

网友A:
我们这叫MT。手动机的话,从拨打开关开始计时,设备周期结束停止回归原位截至时间。
拆二代

网友B:
我们这业内称为TT,计算节点一般是同一个动作第一次开始到第二次开始的间隔。

网友C:
看客户要求咯,有单次循环时间,或者单位时间的循环次数,

网友D:
一般我们的TT都是统计100组的,然后在平均。详细的会统计各个小的动作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