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V2 PLC定位极限问题.

楼主(2020-05-23):
有没有大佬知道台达的PLC SV2系列定位的极限输入是怎么设置的,看手册也没有详细的说明.不像三菱的比如定义X5 正极限 X6负极限 只要X5串一个M8XXX X6也串一个M8XXX就可以,台达的是怎么操作的手册上写的是一头雾水....求大佬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台达的也是一样,第一组 Y0 Y1:脉冲和方向,X4:近点信号,X5负极限,正极限可以选其他未占用的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台达好像也是强制定义了吧 不过一般我只是用它定义的原点 因为用到了ZRN指令 其他的报警逻辑都是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