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Logix5500 定时静止输出程序?

楼主(2020-05-23):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AB PLC Logix5500怎么编写程序,让PLC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输出,譬如我设定到某天某日PLC停止输出?在线等。。。

网友A:
用AB PLC Logix5500的大神,还不会这个?

网友B:
设置好PLC时间
用GSV命令读取plc时间
然后你就可以表演了

网友C:
这个小动作有时可以用到的。进步了